V星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08-11-30):
V星ms-6714主板  不能点亮 要短接绿线和黑线才能开机 开机之后也可以正常的开关机 但是就是不能在主板正在运行的时候断电 要是断电 再通电 又开不了机 要等一会才能开机

网友:
可能是I/O的问题吧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我换了电源里面的一个电容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