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怪故障!

楼主(2008-11-30):
我的电脑主板是V星的代工品SM—7184,最近有个怪现象不知大家见过没有,开机后一段时间我发现硬盘灯一闪一闪的,系统光标闪的很快的,我查看了CPU老是一高一低的变,还有系统时钟转的非常非常的快,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关机一段时间也没两三小时后吧开机只停留在滚动条里老是进不去,死机了,重开后也不行,重装装不上,说什么什么不能为内存,只能从备份里恢复,恢复后可以开机进入系统,可是又会重复之前的现象!!! :'( ,希望大家帮我分折一下!!谢谢!!还要我补充一句,机子本来好好的,只是有一天突然网络连不上,重开后发现板载网卡不见了才出现上述的现象!!!!

网友:
结合你的系统时钟转的飞快
可更换一下32.768

网友:
这明显了是集成网卡的己坏的故障,你把集成的显卡更换一个后再重刷一个新的BIOS看下故障可否排除或把坏的网卡焊出加张独网

网友:
谁有这块主板的原始BOIS版本呀?

请上传上来帮下我啦!谢谢!

网友:
怎么动不动就要刷BIOS啊.要知道这在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时钟不行就换晶振吧..但要先把网卡取下.可能是你带电插网卡了吧!!!!

网友:
不是啦!

不是楼上说的那样的啦,我的是板载网卡来的,只是在一次完整关机后开机才出现上述的怪现象,曾经试过网卡灯黄色的亮绿色有不亮,但能上网!!

网友:
先拆了再说,不试怎么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