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下一台三星X20的机器

楼主(2008-12-01):
一台三星X20的机器,故障现象是不充电,单独使用电池不能开机,但在使用过程中,拨掉电源适配器能够正常的运行。检查情况如下

1、充电管理芯片为MB3887。
2、H8S(HD64F2169)也参与了管理,电池的2脚TEMPA直接与H8S的70脚相边,在接电池及适配器的情况下,电压为0.45V左右。在未接适配器的情况下,电压为3V左右。
3、在接适配器的情况下,电池的3,4脚电压为3V,且该两脚各通过一只100欧的电阻连接到H8S.
4 接调压电源并接上电池,在不开机的状态下,有电流的波动,高可至1.4A,但一会就稳定到待机电流状态(40mA)。
5 单独使用电池开机,在进入LOG画面状态停留7-8秒即掉电。

目前作过的处理,更换MB3887 ,故障情况未有变化。测量电池的1,5脚之间的电压,有10.6V左右。

由于没有充放电电路的正常电压参数进行参照,无法判断H8,电池及3887的工作状态。因此,求助各位帮指点下。

关键是不知道电池充放电管理的控制电压情况,无法判断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
只能自己顶下了,沉得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