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002用嘛代换

楼主(2008-12-01):
各位老大,请问场管D3002可用什么型号代换?用在cpu供电处,我用60n03代换两只后,主板可正常点亮,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是否妥当.谢谢

网友:
代换原则是大耐压耐流替换小的,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版主,可我找不到这个D3002的参数 然后就找了60n03代了

网友:
代换的原则是没错 。以大带小 。
但是场管如果电容没坏,轻易不会坏的
还有 D3002  不可以用60N03代换
用不了几天还会坏的

网友:
请老大指点要用什么型号的管代换.谢谢,再谢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