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修主板行吗

楼主(2008-12-01):
我想买个维修电源,用来测试电路短路引起的风扇转一下就停那些毛病,大家用维修电源,能说说技巧吗。还有网上看了个维修电源,大伙帮参考一下看行不。参数

             产品名:直流稳压电源 RXN-202D

输出:20V/2A

技术参数

型号 RXN—202D RXN—302D RXN—303D RXN—305D
0-20V/2A 0-30V/2A 0-30V/3A 0-30V/5A
稳压特性:
源效应: CV ≤0.01%+2mV CV ≤0.01%+2mV CV ≤0.01%+2mV CV ≤0.01%+2mV
负载效应: CV ≤0.01%+2mV CV ≤0.01%+2mV CV ≤0.01%+2mV CV ≤0.01%+2mV
纹波及噪声: CV ≤1mV(有效值) ≤1mV(有效值) ≤1mV(有效值) ≤1mV(有效值)
电压温度系数: 300ppm/℃
稳流特性:
源效应: CC≤0.2%+2mA
负载效应:  CC≤0.2%+3mA
电流温度系数: 500ppm/℃
纹波及噪声:  CV ≤3mV(有效值)
显示精度:
显示: 数字显示 数字显示 数字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电源怎么用来修主板?个人感觉用处不大!我是用的电源盒!

网友:
除了短路板加低电压大电流把短路元件烧出来以外应该对台式机维修没有用处.

主要用来修笔记本电脑的.

网友:
同张老的意见。

买了一台龙威的,基本上是闲置的。

网友:
功率小了点,修本本最好是30V/5A

网友:
不是很实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见过这个东东,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