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CRT

楼主(2008-12-01):
一台金格17 CRT  通电2秒 自动断电
应该是保护了,我是新手,有师傅帮忙判断是哪一块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行电路断开,接上假负载,看看还是否自动断电。有则是开关电源,无则行电路。

网友:
测一下是不是行电路短路了,先确定是是那一组电压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