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源有5VSB的问题!!!!!!

楼主(2008-12-01):
本人现有三个航嘉HK300的电源,都是一样的问题:有5VSB但不开机,检测全板,没发现有短路,断路,开关管,MOS管以及7500B、LM339N都换了,问题依旧!请教现在要向哪方面检查!高手指点!!!!!
不开机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5&highlight=atx
参照这张图检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14脚的P-ON的5伏电压有吗?

网友:
谁搞个实物图,,这样好认识那些小东东,

网友:
查推动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了绿5V的,紫5V也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总共有6个管,取下来测都正常,阻值也正常!是不是存在软击穿?

网友:
TL494 8 11脚连接的两个三极管就是推动管,这个也是常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的情况是:开关的绿线(也就是PS-ON)有4.8V电压,紫线也是5V的电压,推动管也OK!但还是不能触发。求救!!!!! 再补充一点,7500B的4脚只有3.5V的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
]

网友:
短接绿线后,4脚电压为零,待机4。8V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强开机正常不?
看看强开机正常不?若都正常把主控IC换掉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强开机?电源强开机?还是接是电脑强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