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农业银行的k宝能不能做U盘用?

楼主(2008-12-01):
办理农业银行网上业务给的k宝(华大USBkey)。能作U盘使用吗?他是多大的容量?
用什么把它变成U盘?请高人指点?
U盘

网友:
要看它使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找相关主控芯片的出厂工具格一下 看看

网友:
没弄过,可以试一下,应该容量很小哈!先看是什么主控芯片,找到相应量产工具格式化一下看看,行了告诉我们一声!

网友:
量产成U盘USBkey也就不能用了~~

网友:
另外,我的联想的USBkey原来能用作U盘。前一段时间洗衣服,被水洗了,之后就不能被电脑认识了。总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上面的指示灯亮,
打开U盘,看见芯片型号也不清晰,好像是CBM1186,闪存芯片也不大,型号是HY27US08281A
请问这个还有办法修好吗?

网友:
不可以的 容量很小 只能存放农行的网上银行证书

网友:
想都不用想,那个东西的容量只有几k而已。现在4G U盘也就40多块,你那个东西在银行卖需要50~60吧!

网友(2010-01-20):
[localimg=180,135]1[/localimg]内存太小了把 当U盘你装什么啊

网友:
[localimg=180,135]1[/localimg]这东西内存太小不适合做U盘

网友:
小是小,问题是能不能量产啊

网友:
那是狗呀 小得可怜,还有就是绝对可以做U盘的,只是里面有加密的

网友(2010-03-28):
可以弄个U盘主控板改造一个,用这个壳 外形还是K宝的U盘

网友:
不能的 看k宝的容量 只有几KB 最多装2个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