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显示器过亮!求助!急!

楼主(2008-12-01):
本人维修一台HKC的CRT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时图像过亮,过个大约十分钟亮度就能恢复正常。
本人思路及处理方法:拆机后发现高压包引脚虚焊,本以为补焊后能好可是一开机还时那样。考虑有可能是预视放芯片
LM1267不良,换个后故障依旧,索性又把末视放lm2467也换了,但是还是不行,而后又对电路进行补焊也是没又效果。
经测量发现刚开机是G2的电压是248伏,尔过了十分钟左右正常是的电压为197伏。我怀疑会不会是高压包不良引起的?
其他电压如B+故障时和正常时并无太大变化 在152~153伏。G1-30V.

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帮忙分析下,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ABL电路!

网友:
我也想过ABL,但是又想G2会受控于ABL电路吗?
补充故障现象:亮度高的时候还会伴随轻微闪烁。

网友:
对了!管座我也换过。

网友:
又看了你描述的故障现象,一台17寸的彩显是不是+B电压过高了?开机电压过高,导致加速极电压也过高,后来之所以亮度又恢复正常,是因为ABL起控后才使之正常! 不一定正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我手 上有一台7002FD的八亿时空,是深圳康冠电脑公司做的!

网友:
根据你所给出的测量数据.故障应该是G2电压不正常引发的.想办法固定G2电压.如.从管座上的G2脚加一大电阻到地.代换G2脚对地的电容.

网友:
首先感谢版主和坛里的朋友!我跟同行的几个朋友也咨询过,他们给出的处理方法和我一样。电路上的值什么都没变 就是G2变了,我现在最怀疑的就是高压包,可是弄不到。我觉得版主的办法可以试试!
可惜的是用户已经把机器取走了。

---------再次感谢楼主和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