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显示器加电,开机瞬间就关机

楼主(2008-12-01):
一台15寸三星显示器,在加电的瞬间开机一下就关机。经测量电源部分都是正常的。二次电源的输入也是正常的56V,而输出部分在断开高压包后测是220V,如果连接上高压包就在开机的瞬间电压从220V变成0V了。
这是哪儿坏了?是这个电压过高了?还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断开高压包,借个假负载看看。

网友:
断开高压包就没有问题的。接上后就不行了。

网友:
对三星显示器来说.这种情况应该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三星通病,

三星通病,高压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