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P 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8-12-01):
插上16V可调电源,插上瞬间有0。34A 马上变为0。02A  按电源键无任何反应,拆壳,抽出主板,通电测电源键有开机电压 2。7V 。系统供电芯片MAX1631   22脚有16V 19 24 21 脚 有5V ,但9脚无2。5V  更换MAX1631 依旧,9脚电压明显不正常,因为插上可调电源瞬间有0。34A 马上变为0。02A  所以怀疑后级短路,测5V电感对地短路,测其下管IR 456H 是好的,看来5V 后级短路,把可调电源调到0V 把正极接5V电感,负极接地,慢慢加电压至0。9V 时,已经显示0。8A 的电流了,闭着眼睛摸主板,有一元件很烫,仔细一看,是5V电感后面的固态滤波电容,测已穿,换新,OK  9脚为2。5V

网友:
写的好啊,这种现象应该是百分只一的可能性

网友:
LZ还真厉害,又学到东西,顶你个肺

网友:
兄弟这样都不用量信号和看图纸拉呵呵,靠摸就能搞定啊呵呵。管他黑猫白猫,能在短时间内把板修好就是好猫啊呵呵!顶。说实在的这次电容击穿是有点偶然,但是如果不是电容击穿呢,用这种方法也能很快找出短路故障所在。个人觉得唯一不足就是怕烫手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