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跑 3d 求助

楼主(2008-12-01):
一块华硕P4B266-c的845板,诊断卡跑3d,停在华硕开机画面上,内存电压正常,请给个检修思路!谢谢!我是初学。
华硕

网友:
根据经验 ,那是死在内存上的 。
一般品牌机到开机画面就死机 。很多都是内存造成的 。当然也有BIOS出错的。
还是仔细看下内存供电电路。内存槽。

网友:
谢谢楼上,我再仔细查一下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一般停在BIOS画面,下不去,按DEL键也没反映,直接先刷BIOS

网友:
1.内存供电问题。
2.BIOS问题。

网友:
bios问题。数据线换过吗。

网友:
好似是键盘口

网友(2009-01-01):
华硕845好多是排容坏,不认键盘,摘掉即可

网友(2009-06-20):
键盘供电跳线问题.跳到5V即可!华硕多易出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