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板问题

楼主(2008-12-01):
一开机,需进CMOS重设日期、时间,其余选项基本没出现丢失现象。

网友:
我就想说,电池有电没

网友:
电池换了还是这样,况且CMOS的其他信息都没有丢失

网友:
多见是电池座接触不好,及线路氧化.

网友:
我想说。。。CMOS跳线没跳好

网友:
或者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换电池不行的话看看跳线什么的

网友:
实 在不行那就跑下CMOS电路吧

网友:
病毒有有这个现象
重做下系统试下?

网友:
楼主所说一般的是电池没电了,楼主可以试试把软驱关了,或调一下启动顺序,看看会不会变,如果不会变而只是时间和日期不对,个人感觉有可能是晶振问题.如果会变应该是CMOS电路出问题了,换电池看看,也有可能是掉电.还有可能是南桥问题,不能保存CMOS

网友:
我也一张主板也是这样问题,就是南桥问题的。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在论坛里搜索相关的帖子,说的多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