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显示C1-C3-60-D3-01

楼主(2008-12-01):
是不是CPU供电 MOS有坏的  检测卡  12V 5V 3.3V 全正常亮

网友:
是过不了内存吧?

网友:
cpu有温度吗           应该过了               你看看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多明显的不过内存

网友:
我测试内存供电 是2。5V 但是 内存引脚的供电是1V 甚至 不到1V。。。
有的时候跑00  有的时候还能开机显示  。。。
我怀疑是不是北桥虚了????
另外一个MOS 坏了

网友:
可能内存不过,但还是上显卡看看,看一下键盘灯会不会亮.

网友:
键盘灯会亮。。现在显示 05 0B了

网友:
内存供电 是2。5V 但是 内存引脚的供电是1V 甚至 不到1V。。。
跑码显示C5。。。
就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