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表单挡位还是多挡位好!

楼主(2008-12-01):
大家用万能表检测一种量程是 手动量程还是自动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00元以上的FLUKE不错,当然还有其他品牌
要是买便宜的如50元左右的当然多档的好用些!

网友:
好的就用自动的,便宜的用有档的吧

网友:
拨盘的便宜,但用个一两年拨盘就不行了,一般就得换表了. 买个自动换量程的吧,

网友:
建议买200-400元的二手FLUKE,自动档的,二手常见77,73,75都很不错,10,12也行,但是少见一些.

如果选择国产的自动表,要测试一下速度,不然用起来会非常郁闷.

看FLUKE表就知道,FLUKE的手动量程表已经淘汰超过20年,现在还买手动真是...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