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45P-G 主板跑码26,没显示

楼主(2008-12-01):
一块GA-8I945P-G 主板,开机跑码正常,显示26.但屏幕没有显示.显卡风扇转,换个显卡再试,同样的没有显示。量下显卡供电电压1。53V,正常。北桥与CPU的控制总线电压1。21V,也正常。请问论坛兄弟,是什么问题啊?会是北桥损坏么?

网友:
PCI-E与北桥打值下来正常吗?或者压下桥的同时点RESET看看。

网友:
插过PCI显卡测试吗?
PCI-E槽与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逐个测量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上PCI的显卡也是没有显示。

网友:
那就先刷个BIOS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