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ME1+黑色打不出来

楼主(2008-12-01):
用机子本身的软件清洗过,用清洗液注入墨柱清洗过,打印头也拆下来泡过,黑色还是不出来,喷嘴检查黑色只打出几条线
别的色正常

网友:
那没办法了 换个头吧

网友:
恭喜你,你的喷头不行了,更换打印头或者更换打印机,自己选择吧。

网友:
打印头比机还贵

网友:
打印头黑色部分堵了 清洁打印头还不好的话就要换打印头了
300块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