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时点不亮

楼主(2008-12-01):
我现有一块845的板子,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点不亮,请问该查哪?

网友:
顺路问一下:有一哺乳动物,有时候挺好,有时候肚子疼,请问该查哪?

什么型号的板子,测试数据如何,什么基本排查过程以及相关数据都不提供,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有一块联想品牌机主板,用的是L-I845E,到C1就重启,各项电压都正常,刷新BIOS也不管用,但把CMOS跳线放在清除状态就没事了,但还是不过内存,大家说是怎么回事,搞了我好多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