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富士通小机器 认不到网卡 网卡是 ...
刚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富士通小机器 认不到网卡 网卡是插在PCI 上那种

楼主(2008-12-01):
问题是这样的, 从装系统就能看到网卡 关机开机反复几次后,就在也找不到网卡了, 从装系统后又能看到网卡
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不分热机冷机) 有碰到这种问题的兄弟嘛?
问题

网友:
换一个网卡吧,原配的是10m的,有时就出这个问题。
上次你问的手写的问题,原装驱动只能让你的笔当鼠标用。

网友:
会不会是接触的问题啊.
不过,有一些,一连网线,一拨号就掉线的,那种那很常见.

网友:
很可能是接触不良 把卡拔下 把PCI槽用你镊子刮一 再把网卡也擦一下

网友:
王大修你好, 触摸屏 不能手写使用嘛?
应该能写字的吧,,麻烦帮我传一个上来.我用用看看,谢谢你了 换个网卡好了,网卡坏了

网友:
需要第三方软件的,这东西就是个触摸屏

网友:
哦,原来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还是不行哦,我换了一个网卡,也是一样的问题
新装一个,能用 但从起几次后 ,就又找不到网卡了, 会不会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