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12-01):
开机继电器一直响(有时候拍几下问题就解决了),开后盖有虚焊,补焊,开机测试,使用正常。关机再开机 问题又出现了,拍也没有用了。还有一点,只要接上电源就会滴答滴答响,显示器电源开关关了也响!
[
]
显示器

网友:
焊接短路了,仔细看一下吧!!!

网友:
没有找到真正的虚焊点.建议检查高压包的引脚是否脱焊.另外.现在你的行管可能已经被击穿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可能行部分虚汗,把行管烧了。

网友:
焊接问题,把电源短路了。仔细找一找。

网友:
按照楼上说的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