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ZL3 维修笔记

楼主(2008-12-01):
收到一台宏基的机器,板号ZL3, 点不亮,量CPU电压无,
条件反射赶紧风枪伺候更换1907换了后现象依旧,(浪费一颗)
万用表量下限MOS(PQ58,PQ59)控制PIN, 无5V,VCORE也对地阻值也正常。
1907工作不正常呀,嘿嘿,好解决
量测1907电源和基准。发现第10PIN只有1V,查线路发现过了一个10欧的电阻接了5V,
搞不明白了,10欧的也可以降压啊?
跳过这个电阻直接5V,通电!MMD,居然冒烟了,吓死俺老钟了!赶紧拔掉。
量阻值,为0,1907是刚刚换掉的啊!查线路图发现还接了个电容,烙铁把它卸掉!
阻值OK,开机正常了!长舒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大家喜欢,要更的资料请加我吧,

网友:
电容漏电造成的!靠,字数还不够!

网友:
有维修实例就是好,要是以后见到一样的本本机子就照着修就是了.多谢了.

网友:
上楼的太幸运啦    还好没有发生什么大毛病     以后碰到这种毛病  就可以直接解决啦    谢谢啦

网友:
1907没有冒烟就很辛运了。。。

网友:
希望大家以後多在這裏交流下.我修IBM的机器比较多.

网友:
能不能详解一下换1907 1987一类芯片的经验。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这种修理该怎么收费,还有怎么和客户说。我刚开店这方面不大懂,可以说说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你的劳动成果!

网友:
是比较难换的IC~~没什么好法子~~只能多练练~~以后这种IC会越来越多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