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S8X正常使用放2个月后不亮

楼主(2008-12-01):
各位大侠:如题,是朋友的机,先是不认显卡,洗了插槽就正常了,放了2个月后准备还朋友时发现不亮,测CPU、内存、等各供电都正常,复位、时钟都正常,按北桥和南桥没用,BIOS也刷了几个了,这块板还是跑:FF  大家有什么高招吗?      (不要叫我换CPU、内存试 我们做维修的,这个不用说的啦,是不是?

网友:
我也不懂,把电池换换,热风枪吹吹,

网友:
受潮了吧
多烤烤
看看CPU座等有没长绿毛

网友:
一般好坏的由:
io
bios
cpu槽虚

网友:
CUP座我也检查过了,没问题。
  另外也有3块华擎的板,上电触发就断电,测量12V供电没对地短路,拆下网卡、声卡、IO、无效,BIOS也刷了,电源IC也换了,还是上电触发断电啊, 是不是什么通病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没遇到过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可能是bios芯片与主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