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块映泰865不过内存!

楼主(2008-12-01):
同行拿了一块映泰865不过内存档C1查内存供电2.5V  时钟, 1脚,184脚都正常,91 脚92脚3.3V时有时无不正常,跑线路找不到这两个脚上拉电压(查其他主板图纸应该有个3.3VSB给这两脚供电),而且这块板刚开始时候主板上标的两个开机引脚不能开机,要跟旁边脚相搭才能开机,刚开始没注意这点后面发现跟旁边相反搭也开不了机有时又可以开机,测晶振两脚一个脚0.44,一脚0.08换晶振后开机正常跑码,内存槽91,92脚电压也正常!
      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说明这块板内存槽91,92脚是直接由南桥供电的?

网友:
一般都有上拉电阻的,位置多在南桥附近

网友:
25.000换   时钟芯片换。试试把,因为是时钟提供的3.3v采集信息的供电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