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关于主板跑线路的资料(实用)

楼主(2008-12-01):
应该对新手有一定实用价值!高手就不必了!

网友:
主板维修精华
1. BIOS作用:BIOS是开机初始化,检测系统安装设备类型,数量等。2. RESET的产生过程:PG→(门电路,南桥)→RESET复位(ISA槽B2脚,PCI槽A8脚,AGP槽B4脚,IDE的确1脚)3. CLK产生过程晶振 门电路 南桥   ISA 20脚  PCI 的D8  AGP的D4   OSC 基本时钟 开电就有,直接送到ISA的B30,如没有OSC 则时钟发生器坏4. 主板不能触发  电源排线的绿线经过一个三极管或门电路(74HCT74,14,07)受IO芯片控制或南桥,再从IO或南桥到PW—ON 插针。(ATX 电源可以强行短路绿线与地来触发主板)易损元件1、电池没电2、跳线错误3、实时晶振或谐振电容4、74门电路 5、IO 6、南桥5. 判断主板的故障时,一定要测CPU 三组电压2。5V   1.5V  2V  RESET,SCLK,内存供电3.3V,是否正常,再看其他的原因.6. CPU旁边的两个大管当不上CPU 时,可能无电压输出,插上CPU,应有3.3V和1.5V给CPU  剩下的2.0V 内核由旁边的一个小管子供给.这2个管子只给CPU和北桥供电7. 有些SCLK 信号不经过南桥,直接到CPU 脚和AGP.PCI 8. 电源插座(主板上)各电压通向哪里?掌握RESET、CLK、READY、PG信号产生RESET、PG→时钟发生器→CPU(RESET)。主板上印制线曲曲折:是为了满足信号同步的需要。9.BIOS的22脚CS(片选)由CPU产生→北桥→南桥→BIOS的22脚。10.若诊断卡跳C1-C6,U1-U6表示不读内存①首先看内存是否有短路,接触不良。②查内存的RAS,CAS,CS,VCC。11.若不能触发,查灰线→经过电阻,电容→7414门电路→南桥→ISAB02,PCID8,CPU。12.若橙线性3.3V对地适中多为BGA故障①BGA,②I/O芯片,③时钟发生器,④电源IC。13.DBSY(370CPU上就有)→数据忙信号:拆下BIOS,插上CPU,测若无波,北桥坏,前提是(CLK,RESET,VCC)都具备。CPU上的CLK是时钟发生器经过北桥到CPU座上的。14.新板故障多在①电源IC②I/O芯片③BIOS。旧板故障多在①南桥(FX,VX )②BIOS③I/O芯片。15.不能显示①电源部分②时钟发生器③I/O芯片。16.IDE不能检测→多是IDE口旁边小排坏了。17.开机不显示→CPU可工作(即POST显示到达26)→BIOS坏(换)。18.PⅡ,PⅢ死机①主芯片散热不良②时钟发生器或晶振坏③CPU供电不正常④CPU座接触不良。19.电源插座上绿色线5V,一路到I/O芯片,一路经过门电路到南桥。20.待命电压由电源紫色线→电容,电阻→一路到I/O芯片,一路到南桥,一路到北桥。注:待命电压5V,只要是电源插头插到主板上,北桥,南桥或I/O芯片就有5V电压,主板如果不触发它,南北桥不应有温度。21.I/O芯片也有几脚连接到北桥。22.CPU发出CS(片选)信号→北桥→南桥→BIOS22脚,当BIOS的22脚收到CS信号后,24脚就输出一个OE(允许输出)信号。23.检查RESET复位信号故障时,不但要检测时钟信号产生电路,还要检测PG信号和RC电路。24.①内存二排二行10脚CS片选是由北桥提供的。②BIOS22脚上的CS产生过程是由CPU→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我觉得这点东西还是不要打包的好,免得大家下载扣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个压缩包的目的是避免数据量过大,影响网络数据传输速度,占用带宽!这个压缩包下载也不影响经验值!

网友(2009-12-28):
这些东西过时不? 照抄过来的
看得脑袋都大
一点意义都没有
ISA还有

网友:
10.若诊断卡跳C1-C6,U1-U6表示不读内存①首先看内存是否有短路,接触不良。②查内存的RAS,CAS,CS,VCC。

RAS CAS CS 代表什么?

网友(2010-03-12):
不知道 PCI 的D8  和AGP 的D4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怜的我啊,我也下载了

网友:
那里是跑线路的啊。。。。普通维修资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