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52 不开机

楼主(2008-12-01):
明基 S52 不开机
被雨淋湿过
分析:
不开机一般来讲就是不具备CPU工作条件,特别是进水的机器,比较容易出现腐蚀而短路故障,
拆机,用放大镜仔细查看,未发现明显烧毁或腐蚀痕迹。(笔者注:如果是进海水的机器一般有明显腐蚀和烧毁痕迹。
先用万用表查看整机所有供电部分是否有明显短路故障,当测试到内存供电部分的场效应管时,发现该场效应管已击穿短路,其他部分没有发现明显短路,另外发现一个保险电阻烧断。
将场效应管和保险电阻换好后,在准备通电试机前,用无水酒精浸泡该机板半小时左右,把电路板中
残存的水分充分被酒精吸出,然后用热风枪将板子吹干,
通电试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了,开机后立即关机!
看来还是有别的故障部位存在,先查开机电路部分,未果。凭感觉先对内存部分信号线打阻值时,发现有几条线阻值不对,跑线路时发现这几条线已经被腐蚀,对该部位用无水酒精重点清洗,烘干后,阻值还是不对,看来腐蚀部分的铜线已经成为一个阻值很大的电阻了,飞线解决。
再次通电试机,发现可以开机了。
因客户硬盘急需使用,送修时已经将硬盘拆除。
开机从光盘引导,当使用键盘时发现整个键盘接近一半的键不能用,这次重点检查键盘部分相关电路,后来发现键盘接口部分已经腐蚀氧化,处理后,进EDIT使用所有按键都恢复正常,至此,故障排除。

网友:
不错,顶下  积累经验

网友:
很好    长了点经验   以后维修的时候  就容易了   谢谢啊

网友:
呵呵...确实不错的纺修案例.....

网友(2009-03-27):
碰到一个电池能开机 电源不能开机 是Q10坏了

网友:
这个是保护隔离坏了,最好修的问题,
另楼主的机器,看来,进水,不严重,不过,你的细心,我确实很佩服,
祝生意兴隆,希望可以和你学习

网友:
不错!有好的经验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