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亿时空7002fd行幅不满,且没有G1电压

楼主(2008-12-01):
如题,接信号+B电压为五十三伏,断开行推动管,+B电压为一百多伏,二次电压部分没有问题,逆程电容换过了,现象一样,请问怎么修??
信号

网友:
该显示器是深圳康冠电脑公司生产的,

网友:
该机现在开机后屏幕很模糊,

网友:
没有G1电压.亮度应该很亮.屏幕看起来很白,很刺眼.建议还是先把G1电压修正常了再去解决行幅不够这个问题吧.

网友:
建议你换个高压包试一下。

网友:
这台显示器在逆程电容上并了一个电容,图像基本可以完全看到了,但是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一直在旁边扔着呢,没有时间看它,有时间换个包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同意5楼的看法,不过,在换之前,最好查一下G1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