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很烫 帮忙找找原因

楼主(2008-12-01):
就是这个管子 加电就发热 然后就烧坏 是什么原因啊
在线等
window

网友:
管子的某一脚已短路,跑跑线路看啊

网友:
电流太大了吧》找个大容量的管子试试,要是还烧掉,估计哪边有短路或者控制电路出问题

网友:
根据焦耳定律Q=I*I*R*T,T不用考虑,从I和R上考虑,要么电路有轻微短路导致I过大,要么MOS的内阻R过大,导致转换效率下降,浪费到发热上去了,分别检查一下

网友:
你的板子能亮不 现在 ,能亮就换个大一点的管子,板子上原来的是什么型号,换个同样的试试

网友:
板现在能不能点得亮啊 ?如果可以点亮你试换下大点的MOS管试下。看上去很像南桥供电!

网友:
是PCI-E 供电 应该连RT9202 (PCI-E 槽下面八只脚那个)一齐换
[
]

网友:
是管子烧了

网友:
看看南桥热不热,如果不热就把管子用万用表量一量、坏了就换。不正常也换。换了不好。就查线路,看g级到哪也换掉

网友:
除去发热的管子 看后极有无短路 如果没有短路查其前级即g极控制管 应全部换掉

网友A:
可能是管子本身击穿了也可能是后级短路引起的,采用断路排除法,先换一个好的 上去

网友:
好像是南桥短线引起的吧,,

网友:
南桥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