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主板,昨天好好的,今天就开不了机了

楼主(2008-12-01):
型号:华硕P4S133
故障:该板刚到手上时,可以按F1正常进XP系统,故障表现为修改BIOS某些项目,按F10保存后死机,怀疑BIOS文件有问题,因手上无刷BIOS工具,因此丢在一边。今天有空拿来准备用它试个内存,结果不开机,参数如下

pwrsw 针有3.3V电压
PCI14槽有3.3V电压
BIOS电池有2.97V 跳线没有跳错
时钟2脚分别有1.5V 1.4V电压
复位针0。14V电压
IO芯片是 IT8707F 另有块ASUS ASB100的集成块不知道干啥的(就在IO旁边)
PCI和显卡槽中间的一个场管没有电压,但是短接加电测量后,控制脚有10V,输出脚有3.3V
主板上一个绿色的指示灯是亮的
以上是基本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解决好了这块板吗?请教下。

网友:
ASUS ASB100的集成块问题。加焊不行就更换吧~

网友:
问题是没得换的,刚开的维修店,配件不全啊!

网友:
没办法,先丢一边再说,以后有的换了再换了试试看,

网友:
华硕等品牌主板碰到这种情况,应该先清CMOS。

网友:
应该先加焊一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