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新问题

楼主(2008-12-01):
硬盘跳线,跳到SLAVE位置BIOS里可以认到盘。
不用跳线,BIOS里也可以认到,认成主盘。
但是跳到MASTER就不认了,是什么原因??
(只挂了这一块硬盘,主板IDE口没问题,数据线也没问题)
请师父们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
WD的盘吧?   PC3000修过的? 正常!

网友:
高手,WD80的,刚用PC3000修过,
有没有办法解决跳到MASTER上不能认的问题??

网友:
不影响使用, 还修它做什么呢? 不跳线不是一样用!

网友:
WD的盘和其它盘比起来主盘跳线比较特殊,跳上MASTER时是MASTER WITH SLAVE PRESENT,必须接有从盘,什么跳线都不接才是真正的SINGLE OR MASTER。我第一次买了个320G的WD盘时因为用它作主盘,而有时接个4D080作从盘,有时不接,所以也试了不少时间,后来看了它上面的跳线说明才搞明白。

网友:
嗯,嗯,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