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本子T41CPU没有辅助供电,怎么修,高手们指点指点我。

楼主(2008-12-01):
今天朋友送过来一台IBM  T41的本子,查到没有CPU辅助供电,1845各个脚的电压都正常,哪位老大帮我分析分析,我该怎么下手去修。。。

网友:
都正常就换芯片啊

网友:
我给内存供电的1845换到给CPU辅助供电的1845上还是不行啊,老大们在帮我分析分析啊。

网友:
试下加焊下3205

网友:
核心供电我已经加焊过来还是不行,大侠们救救我啊。

网友:
换3205和3241

网友:
无供电

把你这个1845 的芯片控制的 2 个 MOS 管子换掉  在背面的     当然前提是  这组电压没对地短路的情况下      一般来说都会   OK

网友:
余工,你说把你这个1845 的芯片控制的 2 个 MOS 管子换掉  在背面的可以好吗?为什么呢?管子导通不良还是什么原因?换两个行吗?

网友(2009-01-05):
楼主说的不是很明白,不好回答哟

网友:
我刚学修笔记本 请问楼主CPU辅助供电是什么?哪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