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62一个时钟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12-01):
一块462杂牌板子不过CPU,测试卡显示00,上假负载测主供电1.65正常,PG和复位数值相同1.59v,并且复位能跳变,用万用表直流20V档测试假负载上的主时钟的时候能看到电压从0.8V慢慢降低到0V。时钟IC供电正常,从CPU时钟测试点跑到一个小贴片电容,另一端就有1V的电压,接着就跑到时钟IC了,说明时钟是工作了吧?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条线上应该还有电阻,仔细跑。(仔细检查线路上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