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MT技嘉主板经典无复位故障。

楼主(2008-12-01):
测主板电源接口3.3v对地短路。无复位,上cpu假负载,cpu供电正常,任何时钟都没有电压。点亮主板,用手触摸主板任何一个芯片,没有发现发烫现象。只是南桥有些烫手。
主板诊断卡不跑码。
请高手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先把时钟分频器拆了,量一下3.3 阻值。

网友:
再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我把集成网卡拆了,故障依旧,看来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