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200是哪个显存坏了

楼主(2008-12-01):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NV34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1009      6323927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1 A42 A43 A44 A59 A60 A61 A62
Read    Error Count: 1009
Write   Error Count: 6323927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是丽台a340的卡。

网友:
我试着把1,2脚都连着试过了还是花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接1、2脚是定位显存地址的。

把你图中的U13换掉。

网友:
楼上的兄弟的意思是,U14-U11是A组吗?通过报错显示,U13是第二个芯片,所以加焊U13。

网友:
貌似和我的情况一样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修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下这里,看有没有收获。大家要学会搜索。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5200

网友:
的确,通过短接1 2脚可以判断出组,但是BGA的显存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把相邻两根数据线的连线刮一下,再短路它们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语到天机,惊醒梦中人。

网友:
u14 u13 这两颗其中一颗有问题 补焊不行换掉就OK了。

网友:
救命的贴子

真是能就我一命啊。。。

网友:
此卡是U13和U14坏了。也可能是显存数据线电阻坏了。

网友:
9楼的兄弟,把相邻两根数据线的连线刮一下,再短路它们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将电路板上的数据线用小刀刮开后短路啊,还是别的方法啊,说清楚点啊,没听懂.

网友:
这个显卡已经修好是u13坏了,谢谢大家的捧场

网友:
测试结果不是U13和U14坏了吗?怎么换U13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