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 问题 插上可调电源代机电流0.20 明显有短路地方

楼主(2008-12-01):
IBM R50E  插上可调电源代机电流0.20 明显有短路地方  摸南桥烫手.二话没说换了南桥,      问题还是一样,插是电源待机电流0.20   南桥热,  看来问题不是南桥本身,是由一路SB 短路造成的,   别的地方都摸过不热   只有南桥一个地方热    那位高手给个思路 让我进行下去    现在就是想不到通南桥SB电压  是好个元件,       请高手们解一下,给个思路

网友:
待机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还是先找到系统供电单元,看看各路电压对不对吧

网友:
1,5V电压有吗。。。。。。。。。

网友:
你好楼上的, 现在是这样的新发现,用力震动下,待机电流正常了,不短路了,0,02

你好楼上的,   现在是这样的新发现,用力震动下,待机电流正常了,不短路了,0,02
不正常的时候,.3.3V 5V 可以测的到,但 1.8V测不到      震动一下待机电流正常后  可以测到1.8V   请问,我应该从那里下手修理
只要在1.8V电感上能测到电压,就能正常开机,开机电流到0.50 上不去了,  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那你就得查查1845了和VL5V的问题了,看VL5V有没有不量

网友:
还是查1.8V的电路,问题肯定出在这.

网友:
你都发现问题了  再仔细一点就发现了 嘿嘿 不远了

网友:
这款机器待机好象是有南桥1。8伏的。南桥热可能是这电压没出来。围绕产生1。8伏电压的1845查

网友:
修好给个答案。。分享下经验

网友:
没修了,1845正后面的几个元器件 好象有进液了

客户说要换板,等结果 ,要是换了还要在修,到时侯回复

网友:
比较一下1.8V出来与不出时有什么不同,在去细查,南桥少一组电压也会发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