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6不认光驱

楼主(2008-12-01):
该机器不上硬盘,能认到光驱,上上硬盘就不能认到光驱,换过几个光驱了,不好用,换过3块硬盘。也不好用,换过南桥芯片了(FBM的),也不好用,补焊了光驱接口和硬盘接口,还是不好用,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所硬盘和光驱型号告诉我,这个可能要升级BIOS

网友:
应该是光蛆和硬盘有冲突,光驱加跳线 试试

网友:
对,根据楼主所说,肯定是光驱和硬盘地址冲突,应该是软体的原因,先刷下BIOS 试试看!

网友:
看看客户是不是换过光驱了? 光驱有主从之分呀 ,不过可以把硬盘跳成从盘试试

网友:
可能要把光驱的跳线改了,

网友:
硬盘和光驱总线冲突  建议升级BIOS

网友:
问题解决了,把硬盘跳线就好用了,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