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黑屏,无报警,电源风扇,CPU风扇在转

楼主(2008-12-01):
强行关机,也不能关掉,要拔掉电源线才可以。只留下最小系统,开机也是黑屏。换过电源,不行。显卡是集成的。内存也换过插槽。CPU也重安装过(主板灯是不亮的),拔掉CPU,内存,也是一样的头况,单独拔掉内存也不会报警的。
据上,我判断是主板或是CPU有问题了。就是不知道如何排除主板的问题?用万用表 要如何测试呢
主板比较老了,是CPU是370针的主板

网友:
是呀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不过我的板子有三个电容爆了,220UF/10V 两个,1000UF/6.3V一个,我换了以后还是点不亮显示器,把内存拨掉,也不报警

网友A:
估计lz在维修方面经验比较匮乏。可以肯定主板触发线路是存在异常的。至于测量方法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白,给你的建议就是直接更换主板,目前一块二手810主板也就2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lz在维修方面经验比较匮乏。可以肯定主板触发线路是存在异常的。至于测量方法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白,给你的建议就是直接更换主板,目前一块二手810主板也就20元左右。

没有修过呀,平时只是判断哪个硬件出问题了。
主板触发电路是指哪个地方?

网友B:
这个问题就有点远了,坛里可是有很多的高手对这个问题表示过态度

网友:
换主板是最好的选择,估计你修不好主板,二手主板好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就有点远了,坛里可是有很多的高手对这个问题表示过态度

我新来的,能不能介绍下?或者告诉下方向,也好查找。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