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仁主板AGP槽坏了

楼主(2008-12-01):
朋友给我一个智仁845的主板,AGP槽里有根针断了,他说有时候能点亮。我用GF 2   400显卡和一个SIS芯片的64M显卡试板子。400的显卡上去后就一长两短报警,SIS芯片的显卡上去了启动“嘀”的声音正常,显示器无显示,测试卡跑7F代码。。。。我拆了个一模一样的AGP槽,换了上去,现在不管用哪个显卡,400也好,SIS芯片64的也好,都是一长两短报警,用PCI显卡启动“嘀”的声音正常,显示器无显示。是我换的AGP槽没有换好还是什么原因?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VDDQ1.46.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郁闷,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你换槽的过程和水平,有没有弄掉件.

网友:
我用铬铁和吸锡器,往下焊的时候可以一下子吸空两根针,往上焊的时候就得一根一根的焊了,呵呵。完了又加焊了三遍。

网友:
如果是换针, 首先不同厂家的针结构有差异,一定要用结构完全一样的;其次拆的时候可以先用硬的针形工具把针挑出来然后用烙铁就可以下掉;装的时候先要使去掉原焊点焊锡形成通孔,然后把新针小心下到原先位置用工具定位好才能焊接.并在焊接中注意不要让松香等污物往上跑.焊完以后要观察有没有在针上带有污物,有的话一定要做清洁工作.

这种方法是可以用,但要看你操作过程是否到位. 如果能够到位是伤害最小的方法.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5093,12脚和13脚电压是16.5V,这个正常吗?现在不插显卡也是跑7F代码。

网友:
顶2楼的,换槽不合适也会这样~~

网友:
今天又把旧槽折腾回去了。我把旧槽的针换了,安上去后,还是一样。电源管理芯片是5093,12脚和13脚电压是16.5V,这个正常吗?现在不插假负载也能开机,不插显卡也是跑7F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