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不触发,32。768两脚电压为0

楼主(2008-12-01):
一块815主板,故障为不触发,量待机3。3V有,开关针电压为5V,跳线电压为3V,量32。768两脚电压为零V,把它和皆震电容一起换都还是这样,并且量两脚的对地阻值为无穷大,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看看CMOS电池可有正常的3.3V左右工作电压   要是有电池电压正常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看看谐振电容是不是有阻值。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