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A内存电压太高了

楼主(2008-12-01):
今天有块精英945P-A内存电压太高了.2.5了,正常应该是1.8 上拉电压也是高了 1.34V了,我把9173  9241  和他控制的MOS管都换了,还是不行,,,请问大师傅些是什么问题啊,这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你的这个主板我也是见到过此类情况的.与你的现像一模一样,我可以查看我本人以前发过的贴子,我也不懂得如何修这个问题,高手来谈下子,肯定有人修过此类故障的.

网友:
你应该查一下 从MOS管到插槽之间的电阻啊     不行换个大点的

网友(2009-02-20):
我今天也收到了下
和你的情况一样
也是内存电压2。5

网友(2009-04-13):
查反馈电路一下。

网友:
是的,反馈电路,我想起来了,这个论坛上有一个贴子分析过内存电源偏高的电路解析。
应当是反馈电路有电阻开路了。

网友(2010-02-04):
有没有修好的啊,给大伙共享下 啊。。。。

网友:
内存槽二边的排阻有可能脱焊了

网友:
上内存后电压 是多少 有的板不上内存的时候电压会高些。上了内存后就正常了

网友:
内存排阻开路了吧

网友:
查下基准电压 与反馈电阻

网友(2010-03-09):
现在怎么样了,我也有几块这样的问题,搞了很久也不行,无从下手了

网友:
难道没人过吗?

网友:
我这也有两块这样的板子啊?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啊!

网友:
我这现在也有一块,难搞

网友:
查下A1的基准电压看正不正常啊,主要重点应该在反馈脚所接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