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C3供电高压一体板的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08-12-01):
BENQ Q7C3供电高压一体板的问题
打开后看见鼓了好多电容,我一一换过后,开机还是不亮,指示正常,拿表量了下,原来是PF751保险烧了,量了下后肌也没有短路,因手上没有这个保险,就用一段导线连上了,开机正常,保险上面也没有型号,不知道用什么来代替,请高手说下.

网友:
没有保险.也可找一功率大一点的阻值为0.22欧的电阻来代替.

网友:
谢谢上面两位的指点,我找到3A的保险了.换上后OK.现在有个新的问题,还是这台显示器,开机的瞬间,下面这组灯发红,上面那组正常,然后慢慢就正常了.也就是2,3秒的时间吧.请问是灯本身老化,还是这组供电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把板子调个面,换组接口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电源有鼓了好多电容的话.高压部分也用不长了.  电容鼓了的话电压会下降.  高压部分工作在欠压状态.  高压部分的芯片的工作点变了.输出到场管G极的信号就不正常. 场管性能下降.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我换完那组发红的灯管后,一切正常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