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mp3不能保存,能格式化。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12-01):
手头的MP3,开机正常,连接电脑正常。存储也正常。但只要一关机,再开机就丢失原来保存的信息。连接电脑再保存,就提示要格式化。格式化后,又可以存储了,请大家帮忙。谢了!!!!
电脑

网友:
没人回,自己顶上去吧,有人帮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
金士顿U盘,插电脑上没反应,一会芯片就发热,高手帮一下忙!!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怎么检修,指导一下思路

网友:
格式化有二种格式你都试下

网友:
楼主的u盘应该是买到假的了 扩容的,你找工具量产一下试试

网友(2008-12-31):
4楼有道理,我昨天遇到一个MP4也是这种故障,打开盘符提示未格式化,用FAT格式化,能储存,断开再连接就不行,最后用FAT32格式化问题解决,你试试。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就是用不同的格式化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