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针CPU能不能转成478针CPU

楼主(2008-12-01):
423 P4 2。0一块,没有主板,能不能把CPU焊下来,在焊针脚上去??

网友:
到淘宝去找转换座!!!!!!!!!!

网友:
是的啊,只有用转换座

网友:
现在的U好便宜的,没必要吧

网友:
423针的 P4都是垃圾,扔了吧。配个转换座,不如直接买个478针的P4,现在的P4都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
是啊,p4的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听说P41.7的,比大白菜还便宜了。

网友:
转换座很难找的,你想一下423的cpu大过478的u,要改就意味着478的座上放着一个大大的u,散热也难解决。现在p4也不贵,我刚淘了二块p41.8才每块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