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1):
此网卡端口所有引脚都不通,引脚到网线口不通
[
]
DELL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有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是啊,拆开看看。
我记得,用表量应该在焊接出所有的脚都串在一起的。

网友:
我得NEC va10j也是这个问题,将网线的pin4和pin6连接后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很郁闷

网友:
之前就是一不小心把隔离电路拆坏了,这口还很难买到,所以想直接把对应的1、2、3、6的引脚给连上。楼上给的图是B类线的连接方法,不是这个口的图

网友:
这DELL忒缺德了,用这种带电感线圈的网口

网友:
这种网口太难修啦 而且还很麻烦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