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打印机主板上面A2023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8-12-01):
我把这管子拆下来后用万用表的X10K电阻档量中间的脚与其它两只脚,发现某一边无论是红笔接中间脚或黑笔接中间脚它的阻值都是无穷大,有没有可能这两脚之间断路了?

网友:
是个60V / 5A的高频开关PNP三极管,管脚排列 B、C、E

网友:
那么BC,CE用万用表电阻挡X10K正反向测量有可能是无限大吗(表针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