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TE2100屏幕很黑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2-01):
TOSHIBA TE2100屏幕很黑,只能看清楚一点,接显示器都是正常的,是屏的哪部分连接出了问题了吗?请高手帮帮忙~~
显示器

网友:
先用个外接高压试试灯管亮不?还有不行就换屏线试下!一般高压坏得多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先量高压板供电,地。控制脚。亮度脚。正常换灯管试,如亮换屏灯管。不亮换高压板

网友:
修好了 原来是屏线显卡接口虚焊了 加焊就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