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电脑罢工

楼主(2008-12-01):
配置:精英661FX-M集成主板,cpu奔4 2.4G  内存1G 硬盘3个320G 250G 320G
    表现:某天正常关机后,再开机CPU风扇转动一下就没反应了(和没开机一样),拆积机箱,只接一个硬盘就能正常开机(光驱一直连接),在多接硬盘只能听见CPU风扇转一下就没反应了,然后必须拔掉电源线以后重新插上才能进行新一轮的实验。一个硬盘状态下工作1个月。
    昨天,工作时电脑死机,画面不动。按下冷启键,只听见CPU风扇转动,显示器没反应,喇叭没声音,光电鼠有电,键盘等不亮。接双硬盘,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而且再按电源键没反应,必须重新插接电源线。单硬盘时则风扇一直转。
    检查过程:1、拆开电脑除尘  2、检查主板未发现虚焊、芯片烧毁等,CPU、内存插槽,金手指正常。3、CPU、内存在方正电脑上正常工作,4、方正电脑电源在本机上问题依旧。5、开机后CPU不发热。
    是主板坏了么?

网友:
楼主量过关键点的电压没有?

好象你什么工具都没有啊,不是专业的话,不要弄了,小心越弄越坏,还是拿到专业的公司里检测下。

照你上面说来,接多硬盘就不行,有可能是电源的负载能力不行了。换个大功率的电源看下。现在好多电源都是虚标功能的

网友:
按你说的我觉得可能是硬盘的电路板短路,硬盘是不是ST的,我记得ST的硬盘电路板上,有2个2极管击穿会电源保护

网友:
如果一个硬盘能工作,就是说板子好的。就换上别的好硬盘试试。插上检测卡。看卡 到哪死机了,不好说就送修 吧

网友:
其中一个硬盘有问题,主板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如果主板是好的话.哪有可能是机箱电源负载能力不行, 还有可能是内存条质量不好.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来回答,我遇见的几个同样的故障,都是换了电源就好了,主板,硬盘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替换法试试。。。。。

网友:
把硬盘挂到其它机子确认下是不是它的问题,如果不是换电源吧

网友:
电源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换个电源再试了,硬盘你是否一个一个的单独接试过了,ST的硬盘确实是有12V 过压保护2极管烧引起启动时风扇转以下就停的保护现象

网友:
最有可能的就是电源了

换电源包好

网友:
电源保护了

电源保护了,至于原因,有可能过载,有可能电源用久了元件变值了,要漫漫查!

网友:
另外一块硬盘短路了!
接上好的硬盘,插上检测卡跑.
这样才能帮你解决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