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加电未按开关指示灯就长亮,按也不灭

楼主(2008-12-01):
刚接一台方正显示器,显示器加电未按开关指示灯就长亮,按也不灭。开关电源各输出电压均正常,CPU有5V供电,试换晶振依旧。

网友:
代换ROM.代换MCU.

网友:
多谢长风板主指点迷津!

网友:
看一下复位电路,按键,还有cpu.

网友:
复位脚为2。2V ,是5V经过一个电容到CPU复位脚的,也就是在开机瞬间经过对该电容充电的过程也就是上电复位的过程,由低平上升为高电平,该脚还有个对地的二极管。这两个元件均正常。疑是CPU内部程序不良所致,但一时找不下CPU

网友:
复位脚应没有2.5V的。是0点几V的。因为它是5V经过一个电容到CPU复位脚的

网友:
你找的复位脚是错的,复位脚因该是比5V电压底一点.

网友:
图纸上有引脚定义
正因为,不正常才电压不对

网友:
5V对复位脚应有一个电阻,或三极管,开机顺时底电平,然后高电平.复位脚一般不会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