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三星V30的机子 倒霉啊 烧三次

楼主(2008-12-01):
前两天客户拿来的机子是一进系统就蓝屏重起,经过检查是北桥问题 重做后OK 拿走。过两天客户又来说是开不了机了 ,拆机,觉得是北桥松焊,加焊后,测机,跑马正常,装机,装到一半不放心 又想测下(天啊要疯了就倒霉在这)开机不跑了 以为没装好 摆摆再开 就见一条白烟缓缓升气 赶紧拔掉电源 检查也没见碰线没见元件烧焦,开机,屏不亮,代码跑正常,检查屏线接口电路原来是一个
三极管
烧了,换个,正常了,多测几次 都正常,想想再测一次就装机,刚插电就听见啪一声 下我两跳
原来是屏线旁一个固定螺丝的铁皮 跟主板碰线了 还是那个管爆了 又换个 开机 就见屏幕白白的了,外接有图象 应该是没信号输出 跑马都正常 想想 应该是显卡挂了 换个显卡(新的,型号一样)开机都不跑了 因为北桥就在显卡旁边 以为是做显卡的时候 北桥松焊了 就又重做北桥 开机还是一样不跑马 郁闷 测BIOS 不读 就以为CPU有问题 换个CPU还是一样那应该是CPU坐有问题 上假负载 果然有两个脚不通
换下座子 再测
又多了三个出来 5个不通了
以为没做好再换还是一样 奇怪了不会又没焊好把 为了确认决定把坐拆下 直接测 结果那5个脚还是不通 那应该不是CPU这边的问题了 难道还是北桥 就又把北桥取下 一看有一半脚没焊上 去除焊盘上的焊锡 测CPU座那5个点有没有与北桥通断 不通?那与哪里通呢 ?难道是南桥 糊涂了 在此希望各位大虾能帮我分析分析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给点思路 显然我那北桥没做好 但CPU座那5个点如果正常的话应该会有阻值的啊 但他与北桥不通 只有两种情况 北桥与CPU之间有断线 或者他们就是不通的 那CPU就与南桥通 明天把南桥干掉看看 但怎么也想不明白 南桥都没动它啊 应该不会坏的把
:Q :Q 不想了
开不了机

网友:
补充下 供电都正常 确认不是供电引起的

网友:
连续这么多次大手术, 恐怕板子受不了了,建议找图纸看看,

网友:
感觉LZ太冲动了,急躁了
,先冷静下

网友:
难道您就是传说中的 “主板杀手” 今天俺算是见识了 服了

网友:
国产机就是不好搞 最好还是不要整他 太麻烦啦

网友:
楼主真可怜感觉,,,,

网友:
可怜的人呀
“开机 就见屏幕白白的了,外接有图象”
从这步开始你就走错了 既然外接有显示 你应该看看LCDVS这边的信号线!!!

网友:
开机白白的,外接有图象,从这里开始就应该从屏线和屏接口上入手,搞不懂怎么会跑出换U座,换这,换那的。

网友:
个人感觉楼主修机比较激动,动不动就是大动作,而且还对自己的焊功什么的,没信心。

网友:
唉 伤心啊 现在说什么都晚拉 给不了机子交不了差啊 这两天也没时间弄 等忙完了再看看

网友:
多动脑..........少动手

网友:
你外接显示器有图像.怎么会去换显卡呢.应该先去查屏线还屏幕本呀.

网友:
对他来说是件好事,他从这台本上能学到不少东西!!呵呵。。。。

网友:
高人啊,真人不露相啊
呵呵

网友:
从来没见过这样修主板的,楼主实在是忒厉害了,要是我有BGA拆机台,我一定不能象LZ一样,这样都正不了钱还赔钱呢

网友:
谁遇到了楼主谁倒霉!~~~~

网友:
被你们扁的一文不值了 伤心啊 帮忙想办法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