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0 845板子的怪问题。

楼主(2008-12-01):
装二
手机
时,买了一块MS-6550 845板子。一切都正常。
可就是有一个怪问题,就是 :只要关掉插座上的总线电源就进不了系统。
上面出现:CMOS checksum error -- Defaults loaded
只要优化下CMOS又可以进去。
请教高手们这种问题从何下手?
进不了系统

网友:
CMOS 不能保存,看看是不是电池的电量过低啦,

网友:
CMOS电池正常 2.98V...
怪问题。
会不会是CMOS电池经南桥的一个二极管有问题?
怪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类问题在论坛里早有大把的了,你为何不先搜索一下再来提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