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主板

楼主(2008-12-01):
技嘉848主板 从c1跑到25 ,显卡供电3.3v 5v12v复位3.3都正常,请问还有那里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网友A:
有些主板跑25是可以显示的,有要把检测卡的测度结果看得那么重,你应该把你看到的现象说一下, 好分析呀,像你说的这种结果,你应该把显示器挂上,看看效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跑25是可以显示的,有要把检测卡的测度结果看得那么重,你应该把你看到的现象说一下, 好分析呀,像你说的这种结果,你应该把显示器挂上,看看效果呀,

挂显示器试过了,我想应该是agp槽的问题,我再看看,谢谢!

网友:
用PCI的显卡测试
看究竟能亮机不

如果能亮,检查AGP槽,AGP供电时钟等
如果不能亮,检查PS/2,板载设备,刷BIOS

网友:
查AGP的主供电,现为不过显卡

网友:
对。。。就是没有过显卡。。。

对。。。就是没有过显卡。。。

网友:
我想应该是agp槽的问题